什么电船不会翻,或者会自己翻过来,我是新手,请教各位 ...
什么电船不会翻,或者会自己翻过来,我是新手,请教各位模友

楼主(2010-07-05):
小弟今日买了一个小闪电,高速拐弯的时候总是翻船,为了捞船很烦,想再买一条不会翻,或者翻了以后会自己翻过来的电船,请教各位模友买什么船,以及防翻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小闪电比较宽,貌似翻了就无法自己再翻转过来,解决的办法是不让它翻。
看坛子里的老手说好象加合适的水刀可以在转弯时提供支撑,不容易翻,不知是否这样?

网友B:
高速拐弯~什么船都会翻,潜艇除外
防翻原理论坛搜搜看,应该有的

网友C:
加水刀减小翻船可能,好像没有不翻的船吧

网友D:
原帖由
th1103th
于 2010-7-5 16:07 发表
mono 或 ECO
同意~~

网友E:
一般小闪电好像没看人加水刀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有的一般就加一把

网友E:
那压浪板也有人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