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塑料版,该如何放入6S 3300以上的单块电池呢?

楼主(2010-07-05):
3300的电池基本都是   40*40*130 左右的大小,我无论放在机头电池位的上或下,都不能很好的带好头罩~

2600的电池飞550太小了,   3300以上的又不好放~ 困惑

放下面,头罩下面的限位带不上,放上面,头罩挤电池~~唉  难道就得用分体3S么?

网友A:
电池放上面,头罩下面限位用原机带的黑色带扎拉一下就行了。我用亚托的头罩带不上就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上面,头罩下面限位用原机带的黑色带扎拉一下就行了。我用亚托的头罩带不上就这样干的。

上面放不下啊,放上面,电池头那个地方和头罩有挤压,头罩带不上~~ 已经很靠后了,怕电机磨~~

网友:
就让头高一点吧,下面用扎带拉住。我也没办法了。我用2800MA的就可以。

网友:
放下面,不用套到限位孔内,电池就能将头罩卡住

网友:
好多425 550塑料板阿

我一定要忍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还忍!!!!不能忍了。。。。
其实不一定要用到相位孔 电池卡得死死的 只要把耳朵扣上就行了掉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忍!!!!不能忍了。。。。
其实不一定要用到相位孔 电池卡得死死的 只要把耳朵扣上就行了掉不了的

可不要这么说,某人就是因为下面没有固定好,里面电池开了,直接把头罩掀上去,空中炸的那个粉碎啊 一个飞机变成一个塑料袋回来的哈哈
我不说是谁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比较喜欢这样 哈哈 可以出好多配件

不过好多人都是这么干的 只能说某人比较背一点 应该去烧香什么的 让上帝 玉皇大帝 释迦摩尼什么的保佑一下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 我还是同意zjc的建议 lz 安全重要

网友:
这个塑料机身放电池的位置确实让人头痛。。。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设计,电池要放哪 ? 怪不得飞的人少

网友E:
 估计是忘记设计放电池的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忘记设计放电池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