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越450 v2 各部分的螺丝规格

楼主(2010-07-05):
最近发现,玩航模,没有好的工具真不行。现在我的飞越450上。好多螺丝都滑牙了,因为我的十字螺丝刀质量都很差,想拧下来很难。原配的都是十字的。想都换成内六角的螺丝,但是不知道规格。淘宝上看的螺丝包,都是M2*5,M2*10之类的规格,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懂。
有哪位老手能否解释一下这些规格具体是什么意思?
还有,飞越450上的各部分螺丝都什么规格?尤其是尾波箱、主旋翼等部分,请各位详述,谢谢。
要是能附上图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A:
M2*5, 我的理解 直径(螺纹?)2mm;长度5mm

网友A:
其实你可以买个螺丝包

网友B:
我店里有450用的螺丝包 你可以去看看 淘宝搜我的id既可

网友:
450用的螺丝包也要按型号和厂家来区分吧,我上过当,买来了居然不一样

网友C(2011-04-17):
我在找着方面的信息
我只知道M2X5是450的侧板螺丝。内六角用1.5mm的螺丝刀。
好大一个论坛我却找不到这方面的有用的资料
杯头六角M2.5用多大螺丝刀?
顶丝有没有M2.5的?用多大的螺丝刀?
杯头六角M3用多大螺丝刀?
顶丝有没有M3的?用多大的螺丝刀?
杯头六角M3.5用多大螺丝刀?
顶丝有没有M3.5的?用多大的螺丝刀?
杯头六角M1.3用多大螺丝刀?
顶丝有没有M1.3的?用多大的螺丝刀?
杯头六角M1.6用多大螺丝刀?
顶丝有没有M1.6的?用多大的螺丝刀?
普及专业小常识:
公制外六角螺栓和套筒(梅花)扳手对边尺寸对照表:
螺栓尺寸 对应 扳手或套筒对边尺寸
M3←→5.5MM
M4←→7MM
M5←→8MM
M6←→10MM
M8←→13MM(14MM)
M10←→16MM(17MM)
M12←→18MM(19MM)
M14←→21MM(22MM)
M16←→24MM
M18←→27MM
M20←→30MM
M22←→34MM
公制内六角螺栓与内六角扳手尺寸对照表:
内六角螺栓 对应内六角扳手尺寸
M3 2.5
M4 3
M5 4
M6 5
M8 6
M10 8
M12 10
M14 12
M16 14
M18 14
M20 17
M22 17

网友D:
内容大多是用1.5的内六角,3的是用2.5的刀,螺丝的话直接买多点,12.9级的,刚刚够是不对的。淘宝上五金店里的螺丝比卖航模的店里的靠谱多了……

网友E:
我是在紧固专家那里买的12.9螺丝,就是太多了。

网友D:
我也觉得多了很多的。。。

网友D:
有的有点不靠谱了就扔了,不心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