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线断了一截会影响什么?

楼主(2010-07-05):
问题同标题,给位大侠给说说!谢谢!

网友:
影响接受距离,自己焊接个长的

网友:
影响距离咯

网友:
这还用问!接收天线在出厂前的长度都是由厂里控制好的,短了会影响距离啊!而且天线不可以叠装,这样和段一截一样!

网友:
 LZ你惨了

楼主:
确实惨了,已经断了一截了,怎么补救??

网友:
影响距离而已,如果距离够用,不管它

网友:
关键看你短了多少,少了一半的话建议你还是接上吧,如果就短了10%什么的,那就别去管他了

楼主:
楼上的,真的断了一半啊,现在遥控距离也就是***3-4米,看来还是接上吧

网友:
就是断了一半也不会只有4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