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

楼主(2010-07-05):
原来有架黑鹰500
电动直升机
,是PCM的,前三点式的,后来又买了一架450,结果是后三点的,问题是遥控的俯仰功能调不过来!前推杆后退,后拉杆前进!郁闷!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控是6EXHP的,接收 146HP

楼主:
!
问题是各通道都试过了,硬是调不过来!不知道那个功能是设置此项功能的!

网友A:
舵机形成 改变一下正负

楼主:
多谢!
我试一试~!

楼主:
!
修改成功了,在这里多谢"营口烟头" 呵呵!
只是感觉俯仰舵机的行程好像短点,感觉有点不习惯!还需要细细的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