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0A电调冒烟

楼主(2010-07-05):
固朗450C 原装40A电调和电机KV3200
1、今天试机加油门,电机一卡一卡的就是不转,以为是电池没有电,后来换了块电池还是这样电机一卡一卡不转。继续加油调试发现电调发烫且冒烟,赶紧断电源,待冷却通电发现电机能转了,加油门状况良好。担心里面是不是那个原件烧坏了,过程中再冒烟停止工作就麻烦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2、电调重新设置需要连接电机接通电源吗?

网友:
应该检查下是不是传动部分转堵,导致的马达无法启动。

网友:
2、电调重新设置需要连接电机接通电源吗?.....这个肯定要,不然怎么知道在哪个调整项目?

楼主:
接电机的话按说明书,在确认参数时是由把油门推到最高点和最低点确认的,那整个过程电机是不是得转呀

楼主:
拆开看,里面烧糊了,才开机几次呀就坏了,固朗电调太烂了

楼主:
我想换一个好盈的电调不知选40A的还是60A的,60A的是不是好点不容易烧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得电调经常一卡一卡的转不动,然后断开电源,在连接上,迅速把油门打30%以上就好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迅速切断动力输出,切断电源在连接一次看看。
60A的太大,电调散热片就是个不小的负载。50A应该是最大的了。40A其实也就够了。
还有,在大的品牌也可能出现问题,别遇到问题就说垃圾呀。就拿笔记本来说,你随便去那个品牌的专门论坛看看,绝对各个品牌都有人说是垃圾。

网友:
楼上说的对。哪个牌子都有不好的。。。有时与运气有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