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刨冰机,能否自制?

楼主(2010-07-05):
酷暑难耐,老婆大人说我一天的瞎折腾,能不能做个刨冰机,然不得原理,不得下手,望有高人给予指教!!

网友:
一只瓜刨就可,不能用高速刀片不然出来是水

网友:
家里用就搅拌机可以了

网友A:
冻个冰块,
然后夹在虎钳上,
用白钢刀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冻个冰块,
然后夹在虎钳上,
用白钢刀刮!
上上车铣床更爽

网友:
冻个冰块直接用榔头敲粹,安全好控制

网友:
找台电冰箱打烂改也成了!

网友:
用牛奶包放入冰层,冷冻一两天成冰后再放到微波炉叮30秒,就行了,挤出来的全是冰沙啦,也不用什么刨冰机了!口感比刨出来的好

网友:
用个烂空调的压缩机,,,在做个系统就好了,,做这个要有一定的制冷基础,,,,不容易做啊.

网友:
上铣床即可,注意别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