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推荐机型

楼主(2010-07-05):
新手,想玩四通的室外机,请大家推荐一下,机型,价格,还有怎么能搞到模拟机操作,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购买6通道的,大家介绍下啊。

网友A:
麻烦大家指导下啊,我先去游泳了,回来聊

网友B:
我也受不了

网友C:
高手都说受不了了,让我这个新手和你们交流吧
四通机室外的基本没有,所谓的室外机,我想你主要是指的抗风吧。飞机越大抗风能力越强,也越好飞,但问题是好像4通的机器都不太大,也就不怎么抗风了。一般500级别以上的抗风性能才会好一点。
如果风力小于3级,我建议你上九阴的260A,27G的超级小JJ,很耐炸,也能锻炼基本舵面反映。价格500以内。
模拟器淘宝上太多了,建议买带控的模拟器,不用另外买控了,也很便宜。260A的控如果要接模拟器,也行,不过要有些动手能力,具体接法坛子里有介绍,自己找找看吧。

网友C:
6通道的450是不二之选。
当然,像我这样不想在外面飞的,主要在室内的,4G6S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D:
gaui 425 + futaba 10 或 futaba 8

网友E:
12楼那么一套配下来 5K 开外了 5K 的电子设备还是入门级的 500块 esky 020 不可变螺距的 要抗风很难啊 450 切3D 模式 油门80%--100% 就比较抗风了 所以500块 还是等很小的风飞吧 等你有更多的钱 更好的技术了 网上收台30级油机 2K 以内能收很好的了

网友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97213592
,我这里有个适合新手的

网友G:
我想入个450,不过本人没工作,没钱了啊,钱被学校和企业黑掉了,太差的又怕浪费钱,大家也推荐下450,中低型的,列个清单最好啊,本人新手,没飞过六通机,等有钱了再入。

网友H:
先上模拟器

网友I:
4通都不抗风,所以对室外的条件要求很高,几乎无风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