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电机

楼主(2010-07-05):
新买的330X的四轴,前几天摔了一回,浆摔坏了,现在换的是全新的。可是开机后,有很大的噪音和震动,也飞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原因。请高手指教。

楼主:
啥也不说了,脑子进水了,浆叫我装反了,汗死!
不过我看模友的330都飞的停稳,有的干脆就在室内飞,我的330怎么就不那么受控呢?一飞起来,就没个谱,乱飞一通,今天有摔了,照这样,这套新浆也抗不几天了,哎!真***郁闷。。。。。。。。有老鸟给指教一下啊。
谢谢!

网友:
330X起飞前调教方式

以JR 9XII遥控器为例:

首先 D/R&EXP 部分

AILE 40~60%    +10~+20
ELEV 40~60%    +10~+20
RUDD 100~125%  +0~+20

再来,很重要的部分---Sub Trim:

试着轻推油门(先不离地),观察机体的偏移方向
然后修正 AILE,ELEV,RUDD 的修正量(类似直机找中立点)
直到机体可以稳稳的垂直离地升空

这时相信你的330X已经非常听话的

再来就是在无风的地方(室内),让330X在旋停时耐心的用 Sub Trim做细微的修正
直到几乎可以放手不管

这样你在户外微风下也可以脱手摇控器,然后从容的点根菸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