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打独斗就是要吃亏。出大问题了。断了。

楼主(2010-07-05):
豆子断在里面了。。。 拿不出来了。。。 哭死。。。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零件都拆了,重新上螺丝胶。上到这个豆子这里,可能用力过猛。一下子断在里面了。。我哭啊。。。 这个位子是刚刚连舵机的。 用力肯定大。 用胶水一定不行。。。。 我只有拿电动工具钻了。把豆子的尸体钻掉, 然后猛上胶,换豆子。 只有这样了。。 请问有没有高手知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比如怎么把豆子的尸体拿出来。。。

网友:
同情,等高人

网友:
豆子。。。 那玩意叫球头

网友:
真悲剧! 换十字盘,不然受力不够
我以为jj断了! 嘻嘻

网友:
亚拓的啊         豆子都断了    还没滑丝啊

网友:
用电钻钻掉,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也太猛了点吧! 重新上球头时:适量的螺丝胶(2-3丝的宽度!多了的可以用面巾纸粘掉!) 然后上紧时以到位时再轻微加力一点就行! 以后飞行时勤检查!  目前的状况!看加热后(用防风打火机短时加热!必要时反复!) 用最小的钻花头抵住! 看能否退出来! 。。。

网友:
  和我一样,还是换十字盘吧。我的就是球头段在里面了,用台钻打好了在上球头就不行了,拧不紧的打胶也不行的,最后还是换了个新的

网友:
佩服!机机还没上天就……   鉴定为手炸

网友:
钻头钻掉,没有问题

网友:
入魔是要交学费的,我想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地学吧,问题还多的很。同意8楼中将说的,可按照试一下。

网友:
我也喜欢把类似形状的零件叫豆子。。。只不过跟别人交流的话还是用公认的名字

网友A:
建议换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头像

网友:
把豆子埋在土里,等它发芽长出花来就可以拔出来了

楼主:
哎。。。 郁闷啊 大家。 头像换成什么啊。哈哈

网友:
晕倒,我也是新手,装我的TG450的时候,看着论坛内帖子装的,装了2天多点,都没什么大问题,楼主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郁闷啊 大家。 头像换成什么啊。哈哈
          嘿嘿! 只要不是感觉从军校里出来的就OK啦!  看自己啊!

网友:
 目睹了杯具

网友:
跟我一样没事手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