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次修理ETTI150A电调

楼主(2010-07-05):
以前也修过ETTI的电调   这是第3次修理ETTI的电调
其他电调是修理N多次了ETTI比较少见
ETTI150A    进水后  没有BEC   没反应   发热
HY80A          进水后 上电没反应    不停的叫
HY40A           进水后   给信号  没反应
HY30A           进水后    给信号   没反应

网友:
电调坏了没想过修

网友A:
好多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固态电容?

不是固态电容,就是普通贴片用直立电解电容

网友:
半桥是ISL6700

好贵呀,8元/PS

网友:
ETTI 是哪里的?只听说过JETI

楼主:
这个电调很贵的 新的好象要1000来元

这样的电调还是有必要修的

楼主:
刚刚修理好电调 一看时间2。30了 留个纪念

刚刚修理好电调  一看时间2。30了 留个纪念

网友:
请问lz etti电调mos管的型号

etti电调的为何不直接将散热片压在mos上,而是压在焊接mos管的令一面,这样mos管和散热器之间就隔了一层纤维板,这样会不会影响散热效果.

网友:
使用不当吧。坏那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