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太热,有什么降温的好方法吗?

楼主(2010-07-05):
前段时间南方水灾,如今却一点雨都没有,高温难耐!虽然有空调,但各人体质不同,吹了空调受不了,另外会鼻子塞,影响睡眠.在这里高人很多,不知道有什么降温的好办法没有?不要求太高,能降到27一一28度就行了.个人想用超声波雾化器加风扇做个降温器,不知道行不行?另外不知各位高人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有条件就利用地下温度转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就利用地下温度转换。呵呵

住楼上,没有条件啊!

网友B:
用超声波加风扇湿度大,更难受。用变频空调会好一点。

网友C:
楼主,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我想应该比市场上卖的水风扇要好。

网友:
我也不喜欢吹空调,因为打篮球时留下的旧患,吹空调膝盖会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超声波加风扇湿度大,更难受。用变频空调会好一点。

吹空调难受的原因是空调出来的风是机械风,而且非常干燥。湿度大要好受一些才对
楼主想法的原理应该是用水的汽化吸收热量,来达到降温的效果。

网友:
空调 加雾化器

网友:
每隔一个小时冲个凉水澡。。。我大学里就是这样降温的。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希望通过超声波雾化水汽,通过水汽的蒸发带走热量,因为相对空调来说耗电量小,然后可以通过一天24小时工作来保持室温的凉快,不知道方法可行吗?有人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我想应该比市场上卖的水风扇要好。

水风扇以前用,基本上效果不大.

网友:
去**就行了

网友:
拉   萨  都不让了?

网友:
风扇啊,降温那是相当的好
空调主机是用风扇降温的,CPU是用风扇降温的,在降温的地方,几乎都能找到风扇
风扇的原理是对流和热交换

网友:
应该可行,广州的BRT车站安装了一些大风扇,听电台说就是用来将水雾化达到降温效果

网友:
所谓的环保空调,水空调,让人觉得凉快主要是让水雾粘在人皮肤上,水蒸发带走皮肤热量, 所以,只有对着吹的时候才有凉感, 对室温的降低是比较微弱。

网友:
大家别折腾了,雾化风扇适合再室外或空旷通风的场所,在家里会很潮湿的,要不你家真的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空调难受的原因是空调出来的风是机械风,而且非常干燥。湿度大要好受一些才对
楼主想法的原理应该是用水的汽化吸收热量,来达到降温的效果。

湿度大了更闷热,因为汗水蒸发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