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

楼主(2010-07-05):
我的450 SEV2 螺距-3   : 9   ,3D   ±9,可就是飞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只敢用木桨飞了(用木桨有双桨现象)。电机转速有明显上升,电机应该没有问题。电调也OK!但是70%油门飞机都没离地!20%油门时飞机有点向左漂移(在地面向左移,并且有想离地的感觉,但就是起不来)郁闷ING!是舵机问题吗?我用的933

网友:
      控上的设置? 。。。

楼主:
控上设置也没问题的!炸过一次机换过一个舵机(也是933)!然后从新调的,调完就飞不起来了,郁闷 烦 别扭!!!

楼主:
老鸟请支招啊!

网友:
螺距没有调好,-3,+9;3D-9,+9只是你控上的数值吧?估计没有和实际螺距相对应
这样吧,你把控上的螺距设为50%,看看你的实际螺距是不是0度。记得先拔电机线!

网友:
打开油门锁定或者拔了电机,然后推油门试试斜盘舵机动作是否同步正常,有的时候某个舵机死了就会出现飞不起来并且朝一侧倾。朝左应该是有可能左边舵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