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板做固定翼飞机能不能用无刷电机来做引擎?

楼主(2010-07-05):
估计大概用三合板做一架固定翼飞机应该重量可以控制在2KG以内。如果在机翼上使用两个无刷电机,是否能带的起来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下呀。。。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用其他材料?
KT板无论多小地方的广告店都有卖,或者考虑用废旧泡沫加工
三合板撞坏了不易维修,确实太重了

楼主:
三合板到底有多重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翼载荷?推重比?

网友:
作鱼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大概用三合板做一架固定翼飞机应该重量可以控制在2KG以内。如果在机翼上使用两个无刷电机,是否能带的起来呢?。。。
你空机就2KG加设备、电池就超多了。

网友:
动力足一般都能飞起来

动力足一般都能飞起来,只是你要配大功率电机,还有配上又多又重的电池
只是做模型的材料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三合板用的比较少,如果是好一些的层板的话,可以用在航模上也是做结构框之类的。

网友(2010-08-21):
引用 楼主:
估计大概用三合板做一架固定翼飞机应该重量可以控制在2KG以内。如果在机翼上使用两个无刷电机,是否能带的起来呢?。。。

因该可以,关键的是你说的飞机重量是否包括了其他电子设备,你的飞机是什么类型的?训练机?滑翔机?,一般的话推重比0.8就够了,但是多些会好飞点
市场上的2216(1000-1200kv)电机配10寸的浆理论上能给1kg 推力,但是电池的重量都要计算。
如果不行的话索性用更大的电机,但是这样一来你的翼荷载是否能承受?超过40g/dm^2就速度比较快了
反正我的理论就是保持翼荷载在40克/平房分米以下,然后推重比在0.9左右就够了其他的你要慢慢的平衡了
2216电机x2=146克
30安电调x2=55克
电池至少3500mah=230克
舵机至少4个=40克
布线其他的接头=50克左右
接受机 20克左右
浆x2=25克左右
————————————————————
总共已经566克
你的飞机重2000克
那么2566克,理论推力在900-1100克 折中1000克x2=2000克
那么2000/2566=0.78(推重比)
够呛的!!!然后还要考虑你的翼荷载,飞机阻力,==,是否能达到最低速度,还有就是你的飞行技术了0.78我没把握呵呵:loveliness:

网友:
还有,如果用轻木+层板做的话,2000克可以做个大怪物啦?呵呵,翼展2m的都行了

网友(2011-01-03):
这个需要计算哦 ,最好选用其他密度更轻的材质哦:loveliness:

网友:
我用一个4120电机1407桨就拉起了一个自制翼展2米,重2600克的塞斯纳

网友:
 不,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