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混控

楼主(2010-07-05):
偶是新手,今天在说明书看到混控. 有十字盘混控和加速混控 请问大侠门,450一般是用什么混控的? 要怎么调整

网友A:
这是遥控器软件编写好的。加速混控没有听说过。

网友B:
1、什么控 2、什么机 3、一般不用自己设,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