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 模拟器里面如何设置油门螺距曲线

楼主(2010-07-05):
如题:
edit model里面也没有啊。是不是根本就不支持?
控上面只能设置DR

网友A:
在控里设的,你什么控啊?

楼主:
JR2720. 控里面没有油门和螺距曲线那个选项啊,是不是控要改成直升机模式?

网友B:
一般螺距与油门共用通道3.
G5在哪儿可下 载?

网友A:
只能在能飞6通直升机的遥控器上设,你那个控貌似不是6通的

楼主:
确实不是6通道的,是7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