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履带持胶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0-07-05):
手工豹铁皮履带基本完工了,,但一直不知道用什么胶水粘履带挂胶,白铁皮和粘摩托车内胎胶用什么胶水可以粘得牢固呢?试了502和万能胶都粘不稳,那位大虾能帮忙出个主意?先谢谢了

网友A:
试试百得胶,那个可能好点,就是干的时间较长点。

网友A:
 怎么有回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得胶不行,最先试就是它,还是粘不稳...还有没有其它的呢?

网友B:
环氧树脂?

网友C:
如果是面对面粘,装璜用的万能胶应该可以,粘防火板铝塑板很牢啊,品牌很关键,要浓度很稠的那种,固化时间足够后强度很高,粘接的两接触面要处理干净,牌子忘了,3,4升左右铁桶装,问问装修师傅或店主吧。

楼主:
不知道粘汽车前挡的玻璃胶效果样?

网友D: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E:
金属和橡胶之间的粘接用什么胶。我特想知道,。。。

网友F:
除了胶水
粘贴的工艺也直接决定了最终的效果,
粘接面要用砂纸打毛,
然后清理干净,
再涂胶,有些胶均匀涂抹后要稍微晾干些,
手摸起来,有些粘手再粘贴,
而且要施加一定的压力。

网友F:
至于用什么胶水,
淘宝上搜搜,
大把的,找个本地的商家,
一定要说明要粘贴的材料和要求,
商家会帮你选择的,
我记得原来粘贴橡胶都用丁腈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