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毒物一台,特贴出来让兄弟们一起中毒。。

楼主(2010-07-05):
翌日,无聊间翻到X6厂家新出品的充电器,一直在用A6,拖个保姆似乎不安全,在寻找的时候竟然发现有如此好东西,遂定之

不日即收到顺丰包裹,意外于此时效!打开,简朴的包装,废话不表!

来点图先

泛黄的怀旧

泛黄的怀旧

比起A6好许多的液晶屏幕!

比起A6好许多的液晶屏幕!

嗷嗷待哺的众位电池。。。。

嗷嗷待哺的众位电池。。。。

楼主:
欲扬先抑。。。。。

说说目前不足的地方:

1、太轻了,携带方便却不知道做工真的有多好呢。。哈哈哈

2、充电时风扇声音有些大,比我的空调声音大很多。。。

3、目前似乎只能充3S,要是能充6S甚至10S将太好了。俺的狗们也就不用考虑麻烦的充电啦

4、只支持12V以上的电源输入,导致我的电源需要调整下,最大调到了13.8V,倒是可以接受。。

5、希望不像某些3系,用一阵子挂掉,做工是好很多了

6、无级变速有点太实用了

网友:
 汽油甲醇人路过...

网友:
这个会不会也是串充平衡放电的那种,估计没有升压模块,直接给电池充电,所以必须得是12.6v以上吧,嘻嘻……
瞎猜的~~
但是外场同时充四块电池还是很爽的~
还是喜欢A6,用料扎实,精度高,效率高,充电快,就是味道太重了,用了一年还是重口味,另外发热太大了些要把充电器立起来才散热比较好点

网友:
无内部图无真像。强烈要求看内脏。

网友A:
又出垃圾产品了。。。

注意事项:
1. 请选择合适的交流-直流稳压电源给充电器供电,电压范围13.5~24V。
如输入电压低于13.5V,电池可能不能被充饱。
2. X304仅可充3S Lipo电池,请勿用于其他种类电池。
切不可把6S电池分成2个3S插入同一个X304!!!

从这两条就看的出来,这是一个变种X3,无非就是把以前用开关选择充电电流改成了无极设置电流,加了个显示器能显示电压而已,还是一路一个旋钮。。。厂家的编程人员可真够菜的了,还没人家个人开发的产品功能强大,垃圾,绝对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出垃圾产品了。。。

注意事项:
1. 请选择合适的交流-直流稳压电源给充电器供电,电压范围13.5~24V。
如输入电压低于13.5V,电池可能不能被充饱。
2. X304仅可充3S Lipo电池,请勿用于其他种类电池。
切 ...

跟当年的“jackback” 有的一拼

网友:
楼主勇敢,祝福你~~~~

网友:
只能3S?应在外壳标明:450电直专用充电器。

网友:
真的是450专用充电器啊

网友B:
要是有保姆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保姆就更好了

已经同时充4组了还需要保姆么
我们也一直不主张保姆那种连续充电,无人值守的方式。

网友:
外场使用需要发动车辆,怠速状态下电瓶会输出13.5v以上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