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SX7的设置

楼主(2010-07-05):
我分不清控里的(普通模式 感度)(3D模式 感度 )谁教下我咯

楼主:
  ???哪个大哥说下咯。。

楼主:
不是吧。。没人说一下!

网友:
一般
norm:0
stnt:1
对应左边rate

网友:
有两个感度,分别是“0”和“1”代表~~~而具体什么模式下是0or1,就在右边调,三种情况分别可以选择0or1

网友:
RATE:                                        F.MODE
0:66% (0号感度为66%)         NORM:0 (普通模式:用0号感度)
1:62% (1号感度为62%)         STNT:1 (3D模式:用1号感度)
                                                HOLD:0 (油门锁定模式:用0号感度)

网友:
 顶楼上好人

网友:
玩航模的都是好人!

网友:
我直接把陀螺仪感度的通道分配到一个开关上了    这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