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2和1好不好用

楼主(2010-07-05):
最近听别人说,用亚托的2和1,容易炸鸡,请高人指点,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网友A:
好用吖!只是小开关容易坏!

网友B:
挺好的,700n上用着,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如LS所说,那个小开关容易坏,我是拆掉了开关,直接跳线焊死了。

网友C:
挺好的啊 主要是点火方便

网友D:
2和1賣出服役中估計有上50000套,因為方便使用率頗高,平常多注意定期使用去酯劑對小開關油污清潔,沒啥大問題

网友E:
原装的小开关是单刀(触电)的那种
2和1所谓有问题99%都在这里.所以我们的600飞机上的2和1买来后马上就换了双刀开关,现在就飞行飞了

网友F:
一直在用,也没有改过,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G:
按时保养,固定一定牢固,经常去去油污,使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H:
我在试autobooster,以前用2合一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