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模友使用过乐迪 T6EHP 2.4G遥控器

楼主(2010-07-05):
最近进了一台乐迪 2.4G T6EHP遥控器,郁闷的是说明书是英文的 ,本人看不懂。那位模友使用过这款遥控器,恳请给与帮助!我飞的是250电直

网友:
我用的是乐迪2.4 T6EAP的,也看不懂英文,同感。

网友:
可以参考Futaba 6ex的中文手册,操作钮有点不同,菜单一样,少了pcm编码方式。
hp版说明书: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23759
ap版说明书: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4445

网友:
找6EXHP中文说明,使用完全一样~~~~~~~

网友(2010-08-04):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新手,也买的这个遥控器,感觉性价比高,但是用着觉得还可以,只是在模拟器上,还没有真实的飞行过。
我觉得设置什么的挺好的,觉得和千元以上的 功能都差不多了,该有的都有了,你用用吧,咱们实时交流,共同评价这个控。

至于说明你可以用这个说明,一摸一样,我就是用这个学会设置的。,

FUTABA 6EXAP固定翼版
中文说明书

一、发射器电池电压
除了模型的序号,LCD荧屏也显示发射器电池电压。当电压低于8.5V时,"电池"的图标将会以闪烁的状态出现在荧屏上,伴随着闪烁,发射机还会发出"哔哔。。。"低电压报警,直到发射器关闭为止。当你听到低电压警报后,你还有大约四分钟(甚至更少)的时间,在失控之前降落你的模型。在你飞行的时候,你应该杜绝发射器电压低于这个电压数值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请立即降落。
注意:当发射器电压显示8.9V的时候,在损失遥控距离前,你大约还有十分钟(甚至更少)的时间,因此8.9V能够进行 飞行的最小电压。
指导建议 :
9.4V 不能继续飞行,建议重新充电
8.9V 短时间内可以安全着陆
8.5V 紧急状况- 立刻登 陆
屏幕显示功能名称:
1、Model .........可记忆6台飞机的选择功能
2、Revr........改变舵机反向
3、D/R..............设定大小动作
4、EPA...........设定舵量的左右摆动的大小角度
5、TRIM............微调功能
6、PMIX...........可自行选择1~6,任二个通道做混控,使用这个功能时,要把(Inh)改成(on)
7、FLPR...........襟翼混控功能
8、V-TL...........V型尾翼混控功能
9、ELVN...........飞翼混控功能
7、操纵杆模式....有四种模式(我只知道1,2,3)设定方式:先不开电,然后同时按住MODE和SELECT键,再开电就会出现选择画面
1.....左操纵杆控制2,4channel、右操纵杆控制1,3channel
2.....左操纵杆控制3.4channel、右操纵杆控制1.2channel
3.....左操纵杆控制2,1channel、右操纵杆控制3,4channel

二、遥控器设置的英文和中文对照
REST:重设
D/R:大小舵
EXPO:最大舵角与D/R配合使用
EPA:舵量
TRIM:微调
PMIX:混控
MAS:主
SLV:从
FLPR:襟翼6通道用
FLTR:襟翼6通道用
V-TL:V尾混控
ELVN:升降、副翼混控
F/S:只有PCM接收机用到的失控保护

和混控有关的报警讯息:如果与混控有关的开关被打开的情况下,打开发射器时会出现报警讯息。当把这些相关的开关关闭的话,这个报警讯息就会消失。
与混控有关的开关有:油门保持开关或惰速切换开关。
发射机异常的报警讯息:当发射器的资料因某种原因而消失时,发射机异常报警讯息就会出现。当发生这种情况是,重新打开电源开关,所有的数据将会被重新设定一次。
当发生发射机异常时,数据重新设定将从模型序号6开始到模型序号1
荧屏左边显示的模型序号将会跳动从6到5,到4,到3,到2,到1,最后数字消失。模型序号消失表示数据重新设定完成。请你不要在数据重新设定期间关闭电源,否则数据重设步骤将中断,并且在你下次打开电源时,重新开始。
当出现这个信息时,绝对禁止飞行:因为所有的程序已经被清除,是不能使用的。请立即联络FUTABA服务中心。

网友:
续上

(十四)改变6EXAP的控制杆模式
发射器有在四种不同的操纵杆“模式”(1、2、3 & 4)。不同的模式对应不同的控制杆操作的功能。通常,设置在“模式”2,你不要随便改变,除非你是一个老手。在模式2中,右边的操纵杆控制副翼和油门电梯,左边的操纵杆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99%的美国人都使用这种模式。
如果要改变模式,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进入调整模式界面。通过上下滑动DATA INPUT键,来改变模式。

模型数据记录表

模型名称:

模型存储号:1•2•3•4•5•6

菜单功能
通道号        CH1        CH2        CH3        CH4        CH5        CH6
REVR 舵机反向        N•R        N•R        N•R        N•R        N•R        N•R
D/R 双重比率设置        ▲    %        ▲    %                ▲    %
        ▼    %        ▼    %                ▼    %
EPA舵机行程调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IM 微调
EXPO 指数设置        ▲    %        ▲    %                ▲    %
        ▼    %        ▼    %                ▼    %
F/S 失控保护
(仅PCM有效)              %              %              %              %              %              %

混控设置
PMIX 编程混控        INH•ON        主通道号     副通道号     比率 ±     %
FLPR 襟翼混控        INH•ON        副翼差动比率     ±     %
V-TL V-跟踪        INH•ON        CH2(升降)比率±     %        CH4(方向)比率±     %
ELVN 飞翼        INH•ON        CH1(副翼)比率±     %        CH2(升降)比率±     %

襟翼微调设置
PLTR 襟翼微调        INH•ON        襟翼微调比率    ±      %

网友(2010-09-03):
用过几次这个控
操控感觉还行吧  只是感觉那几个按键不行 间隙蛮大的 按下去周围有点摇晃。。。。
用的时间不长 没失控过 不知道用久了会怎样

网友:
在中 国买产品,怎么也不配个中文说明书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控用来玩汽油车,我的汽油车要用5个通道控制。但是汽油发动机干扰很大,不知道这个控有没有失控保护功能?了解的兄弟给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控有电子中文说明书的,可以问卖家要一份啊~~~~~~

网友:
有哪位兄弟测试过这控的地面摇控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
我拉过距离,地面无遮当800~1000米。另我有T6HP中文电子版说明书,要的站内联系我。

网友(2010-10-04):
我也用这个控---地面距离--不可能达到800米!------能达到300-400米就不错了!空中还没有测试过!不过频道好像有限!不是全频---只能说对得起这个价格了!对于刚接触模型的没米之魔友、或者只想先玩玩~过过瘾---不想在魔界做大投资的魔友可用够用了!

网友:
另外告知这家公司---深圳乐迪电子有限公司-的客户售后服务(谢工程师)QQ:69825105(我是从经销商那里得到的)有问题可以向他反映!我的那家经销商很不服责任!。本来是保修的范围还有我自己出运费!

网友:
感情这个乐迪是山寨FUTABA 6EXAP的啊

网友(2011-04-10):
四轴能用吗?

网友:
:loveliness: 刚收了个,可以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