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450sport和pro的哪个飞3D好,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2010-07-05):
请问亚拓450sport和pro的哪个飞3D好,哪个性价比高??

网友A:
PRO3D好~~SPORT 性价比高。。。

网友B:
pro没飞过, sport 服役中

网友C:
pro很灵活,据说3D很不错~
sport性价比好,炸机成本比pro低:)

网友D:
pro 舒服,如果上了vbar,就更舒服,sport我是彻底服了

网友E:
不知道 Pro 飞起来感觉和 500ESP 差距能有多大?

网友F:
sport便宜,好修

网友G:
性价比亚拓的都还不错,新手还是SPORT吧

网友H:
pro 维护比sport 烦很多。性价比可以说一样。

网友I:
Rc mania 杂志第三期,有篇文章专门对比了PRO和sport, 两机稳定性及灵活度都差不多;动力上SPORT占优势;但PRO的尾舵操起来比SPORT容易;而维修起来是SPORT方便些。

网友J:
pro很灵活,3D很不错

网友K:
插句嘴,请教轴传跟皮带版相比呢?

网友L:
没飞过PRO 。正想试试

网友M:
这个肯定不用问啊,肯定是PRO好飞,灵活,尾巴更听话。 SPORT 也不错,炸鸡成本能低不少。

网友N:
我只飞过SPORT,SPORT就是尾巴不好调。PRO没飞过,不过飞过的模友大多都会说PRO有大机子的风范,其实我也很想感觉一下。

网友O:
是不是pro 改 皮带 就可以 性能 维护成本 兼顾?

网友P(2010-09-02):
开始关注sport!根据搜的帖子看,sport性价比高,3d区别就不知道了

网友Q:
先买个sport吧,如果你觉得完全能驾驭SPORT了,就可以买PRO了。

网友P:
可以问下ls,是不是dsx7和dx7配sport不会有什么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