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JR.dsx9 2.4G好?还是 FUTABA 10CHG 2.4G ```谢谢。在线等待//`

楼主(2010-07-05):
RT....

网友:
如果是玩直升机,建议用JR的,如果你是用双指扭杆的话,也建议用JR的。

固定翼机建议用futaba的,如果你是单指扭杆的话,两种控都行。
最后:别同一标题发那么多次,小心给版主删贴。

网友:
怎么有的说10C好

网友:
哪个贵买哪个没错。

网友:
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

网友:
应该两个品牌同时入

楼主:
了一下,,,推荐 JR DSX9的朋友还是占大多数啊!

楼主:
受益匪浅呀

网友:
jr吧,玩logo的时候就知道jr好了

楼主:
我还是准备入。。。。DSX9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准备入。。。。DSX9了`````````````
            就这么办!兄弟!    DSX9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