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油门螺距问题

楼主(2010-07-05):
我的凤凰
模拟器
油门推到50%都没反应 但推到51%上面显示油门螺距通道就满了 回到50%两个通道又为0了 谁遇到过么? 请高手解答
控没问题,同样的状态飞XTR的模拟器没一点问题

网友A:
如入校准菜单,使模拟软件认识你的控……

网友B:
油门 100%不,螺距不动,油门 与熄火 开关绑定,OK

楼主:
2楼,认识了的,还是这样
3楼 没听懂说的什么

网友C:
你的控不会不是比例控吧
或者你把油门和熄火开关设成一个通道了?
或者改油门曲线

楼主:
我是一个4合1的加密狗 其他三个都能正常用 就是凤凰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