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60平衡杆改副翼(平衡翼)成功!!!

楼主(2010-07-05):
一直喜欢260,但是觉得260平衡锤不好看,想改平衡翼。
见论坛有个帖子说:平衡锤与平衡翼原理不同,260不能改平衡翼,一度死心。
最近泡台湾论坛,发现他们一直在探索改平衡翼(不管原理同否),很佩服他们的精神!
泡了几天,看帖无数,按照他们的思路,刚才动手实施,20分钟切割(旧飞机平衡翼)、组装,试飞成功!
稳啊,一点不亚于原平衡锤。
明天再调试,比如平衡翼的,重量(我根本就没称),厚薄,大小,角度,长短.............。

楼主:
过程

我基本上就是拿老飞机上的平衡翼用剪刀减小,用砂纸把边沿磨光滑,把原平衡杆剪短,上副翼,502胶水,试飞=OK
晕,就这么简单!!!
大家真的改去试试,不试一下真的枉飞260啊!

网友:
画蛇添足

网友:
上视频阿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这样的改装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和平衡锤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点不亚于原平衡锤.........

其实就是平衡锤,形状压扁了因而空气阻力减低了的平衡锤。
不论如何,探索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感觉没必要改 嘿嘿

网友:
有什么用啊

网友:
简直就是把4#6BELL改回4#6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喜欢260,但是觉得260平衡锤不好看,想改平衡翼。
见论坛有个帖子说:平衡锤与平衡翼原理不同,260不能改平衡翼,一度死心。
最近泡台湾论坛,发现他们一直在探索改平衡翼(不管原理同否),很佩服他们的精神! ...

上了平衡翼後你會發現轉速不足,原因是在齒輪比
如能夠使用msR主齒輪你會發現電池飛行時間倍增上升扭力更強(不騙你的啦!)

网友:
比例在精确点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平衡翼後你會發現轉速不足,原因是在齒輪比
如能夠使用msR主齒輪你會發現電池飛行時間倍增上升扭力更強(不騙你的啦!)

有可能吧,MSR配件买不到,如果真要买MSR配件来改,我感觉还是直接买MSR飞还好些。
我只是好玩而已,我又改回来了。

网友C:
问题的重点不在形状,在性能
改了后,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的重点不在形状,在性能
改了后,有什么变化?

平衡錘: 槌靠的是重量(離心力)
平衡翼: 平衡翼靠的是氣流
一般是用於如SOLO 這一類主旋翼攻角固定的機種,由於攻角比較大相對應主旋翼轉速不會太快若採用  平衡翼 轉速不足無法達到平衡的目地 故必須改變原廠齒輪比
平衡錘好處是穩定但缺點是笨重不靈敏
平衡翼好處是靈活輕快,但是主旋翼轉速要夠快(不然會失控)
先前我用亞拓的250平衡翼去改整組平衡桿的總重量不到原廠的一半平衡桿短之又短,
離心力小之又小何來的扁平重錘
說到msR 那總錘翼混合的平衡系統又如何解釋.......
  若能了解其中改裝技巧改後不會不穩的(請詳見下面飛行影片)

Nine eagles SOLO PRO 改裝平衡翼+MSR主齒輪吊掛試飛(一) <<平安吊飾 平安吊飾+2000台幣 >>

Nine eagles SOLO PRO 改裝平衡翼+MSR主齒輪吊掛試飛(二)  << 香包  油性筆  大頭狗 >>

Nine eagles SOLO PRO 改MSR主旋翼試飛

网友:
怎么看不着??????????

网友:
回复看过程

网友:
上海合朗的那架二通小海豚就是这种平衡翼,存在的问题:经常会出现莫明其妙的“震颤”,进而失速(直机会失速)掉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平衡锤,形状压扁了因而空气阻力减低了的平衡锤。
不论如何,探索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
看不了视频

网友:
視頻已補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中

网友: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怎么能搞到msr的大齿轮盘?淘宝有卖的吗?或者自己diy ?

网友:
啊啊啊啊

网友(2010-08-04):
我把平衡锤里的铁块下了,相当于减轻了平衡锤的重量,飞着顺手多了。

网友(2010-09-08):
改好了后是不是飞行要灵活多了?

网友D:
回复看看制作过程

网友E:
据说平衡锤的副作用是会让飞机反应迟钝

网友F: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G:
回复就回复

网友H:
我直接用200的平衡翼 不过失败了 晃得很

网友I(2010-10-12):
我看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J(2011-02-01):
回复是一定要的吗?

网友K(2011-04-06):
回复 楼主:
分享成果

网友L:
看了。很好啊。45度副翼和90度副翼还是不同的。又稳又灵活,jj很听话。

网友M:
回复看过程。。。

网友N:
楼主还是没改结构,四十五度的不是副翼。是畸形的锤子。所以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