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X9如何玩凤凰2.5,认不了控、

楼主(2010-07-06):
求助 DSX9如何玩凤凰2.5,认不了控,网上查了一下,说要转成PPM模式,应该怎么转,用过的大哥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DSX9没有ppm模式,你只要设成固定翼模式,然后在系统菜单比较靠后的好像十字盘模式我忘了,设成第一种就可以了

楼主:
己解决,是加密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