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AURORA (e-AURORA)主电源电池注意事项

楼主(2010-07-06):
各位好,

有关电 AURORA Ultimate 90 Electric (e-AURORA)主电源电池存在的一些疑虑,在此为各位提供一些信息供各位参考:

e-Aurora 的机身上有两个安装主电池的电池位置: 上方(靠左)与下方(靠右)。 上方(靠左)的电池格的长度是169.5mm,下方(靠右)的电池格则较长一些,这是供使用者调整机身的前后重心(CG)。

根据 AVANT RC 安装测试,目前测试过最大的电池尺寸是:160mm(长) x 45mm(宽) x 52mm(高)。测试品牌包括Thunder Power, FlightPower, Rhino, Zippy, Turnigy, Outrage, MaxAmps, Hyperions等。 这是测试过最大的整体电池尺寸。(宽)值的最大极限是50mm,但请各位使用者务必将各品牌电池电线、固定束带厚度(环绕电池上下,与机身空间)、整体电池长宽高的因素考虑进入。

使用者在选择电池时,必须同时将电池与机头罩的空间考虑进去。

如图,上方(靠左)电池空间,从机身到机头罩(靠最前方)的空间是约60mm

下方(靠右)的电池空间则比较宽裕,从机身到机头罩的空间是约70mm。

最后,请使用者在购买电池前仔细了解电池厂家所提供的尺寸信息。 在使用时,也建议使用者使用一对同品牌/同重量的电池,以避免机身左右重量的不平均。

Avant RC 与 Heli-Unlimited.com 没有任何厂家立场。请各位选择适当、质量可信赖的电子设备。 飞行时,请注意自身和周遭人的安全。

由于考量维护论坛的性质和遵守论坛的规则,不方便继续做答,还请大家谅解。

希望以上信息能有帮助。

谢谢!

Heli-Unlimited.com
service@heli-unlimited.com

网友A:
清晨坐沙发

aurora一直在强调对电池的保护,的却在机头着地的时候电池的却得到了有效保护,那要是侧面呢? 裸露在机架外的部分不就直接着地了

网友:
Avant厂家的技术支持能够直接进来中 国, 不错。期待Avant在中 国大力发展造福大陆模友。

网友:
今天拿到了整体零件的价格表 各位期待一下吧 这几天就可以做完上架了

网友:
为啥不把电池都整到正中间呢,那岂不是可以装下很大的电池,重心也是刚刚好的??
不过那样子两端都开那么大的口子估计会侧板很脆弱经不起折腾吧,自个瞎想的

或者双侧版的更好一些,就和450sports、JR90级电直一样的双侧版设计,即让飞机足够窄又能充分保护电池岂不是更好一些么???

网友:
能否把水印打在一边哦,居中看起来好不协调,个人意见,可能大家又习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晨坐沙发

aurora一直在强调对电池的保护,的却在机头着地的时候电池的却得到了有效保护,那要是侧面呢? 裸露在机架外的部分不就直接着地了

侧面有脚架和旋翼头,甚至在大桨齐根断裂前还有大桨,有副翼的jj还有副翼部分,这些都比机身要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一上一下可以把整体重心往上提一些   这样可以减小正倒飞行差异   还可以提高侧钟摆的性能

虽然开了2个大口子,但是狭窄的机身提供了比较高的强度,估计可以抵消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