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和AX滑翔机 如何选择?

楼主(2010-07-06):
一新手朋友想飞固定翼,初步看中了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和AX滑翔机,正犹豫不决。在此向各位请教:
1.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和AX滑翔机 那个的速度更慢?
2.那款飞机更适合初学者?
3.那款飞机的抗风能力要好一点?
4.我们这里的飞场只有一块足球场大小的荒草坝,飞那款飞机更合适?
谢谢了。

网友:
初学者选“好小子”更合适。

网友:
还是觉得  翼龙 好。

网友:
还是翼龙吧!飞的超级稳!

网友:
好小子比翼龙耐摔,买三通的就可以了,垂尾的舵机插到副翼上

网友:
用747-1也不错,epo的一样耐摔

楼主:
谢谢各位
请继续发表高见

网友A:
两种我都飞过,个人觉得,AX 滑翔机,并不好飞
虽然好小子也不喜欢飞,不过两个比较,还是好小子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我都飞过,个人觉得,AX 滑翔机,并不好飞
虽然好小子也不喜欢飞,不过两个比较,还是好小子好飞

谢谢指教。请问你:
1.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和AX滑翔机 那个的速度更慢?
2.那款飞机更适合初学者?
3.那款飞机的抗风能力要好一点?
4.我们这里的飞场只有一块足球场大小的荒草坝,飞那款飞机更合适?

网友B:
1.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和AX滑翔机 那个的速度更慢?
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速度慢,AX的速度相对来说还是快的,慢了舵效差,容易失速

2.那款飞机更适合初学者?
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更适合初学者,原因,速度慢。

3.那款飞机的抗风能力要好一点?
差不多,但是AX稍微好点,毕竟是滑翔机,玩的就是气流

4.我们这里的飞场只有一块足球场大小的荒草坝,飞那款飞机更合适?
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更合适,因为速度慢,所以相对来说降落距离短很多

以上只是个人愚见,仅供参考,顺便说一下,这2个飞机我都飞过,可是我是以AX入门的,吃了很多苦头,AX最大的缺点就是低速舵效差,副翼需要加强,加大舵量,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和AX滑翔机 那个的速度更慢?
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速度慢,AX的速度相对来说还是快的,慢了舵效差,容易失速

2.那款飞机更适合初学者?
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更适合初学者,原因,速 ...

谢谢LS的,再请问: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 可不可以不装起落架?起飞时用手抛,降落时直接滑落在荒草上?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LS的,再请问: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 可不可以不装起落架?起飞时用手抛,降落时直接滑落在荒草上?
谢谢!

当然可以,我就是这么玩儿的。建议好小子买4通道的,有了副翼可以练习倒飞。我就是用好小子练习好倒飞,然后直接可以走直升机的倒飞头航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我就是这么玩儿的。建议好小子买4通道的,有了副翼可以练习倒飞。我就是用好小子练习好倒飞,然后直接可以走直升机的倒飞头航线了。

谢谢楼上各位!
再问一个问题:好小子EPP四通道飘飘机   新手用7.4V的电池更好?还是用11.1V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