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翔mini eco调整操作问题

楼主(2010-07-06):
原来打算进个腾翔的小闪电,为此还发帖向大家请教,再次对大家的热心解答表示感谢。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水,现在觉得腾翔mini eco的外形和行驶特性更加符合我的要求。但是ECO这种船没有玩过,一点经验没有,就在坛子上搜索学习的结果和疑问向大家请教,请不吝赐教为盼。

1。使用什么电池?据说用2/3a 7CELL的电池,或者重量不大于120g的2S锂电,手头有的就是4500mah的6CELL NIMH电池组,这个电池组不能直接用于这个船吗?如果配电池,2/3A的镍氢电池还是2S锂电更加合适?有没有经验者推荐下型号?

2。ECO在运行过程中经常会钻水是吗?有了专门隔水仓的船钻水后会自动扶正继续行驶是吗?腾翔的这个船已经做了这个隔水仓了吧?这方面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调试吗?如果需要,怎么调?

3。据说这个船的进水冷却有点问题,时间长了电机过热,那怎么解决?有朋友说将进水口导槽锉大,怎么锉,有照片吗?

4。操纵有何特殊要求?电池放在什么位置?调整有何要求,如何调整?

5。据说这个船的防水要特别注意,那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需要处理那些部位?怎样处理?

目前想到这些问题,其他如果还有问题想起来再请教大家。再次拜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LZ你问的这些问题,最好自己买条ECO自己去找答 案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问的这些问题,最好自己买条ECO自己去找答 案比较好

对,实践出真知,我只是怕两眼一抹黑,不会调整,结果第一次下水船就OVER了,那多杯具啊

网友:
一般做好防水,就算是钻水了,也会浮上来的,不用担心~~

网友:
船到手你自己看就下就会有你问的这些问题答 案拉

楼主:
坛子里应该有玩过这个船型的大虾吧?再次恳切请教!

网友:
腾翔的MINIECO应该有完成版的,我觉得你多虑了。

网友B:
1。使用什么电池?据说用2/3a 7CELL的电池,或者重量不大于120g的2S锂电,手头有的就是4500mah的6CELL NIMH电池组,这个电池组不能直接用于这个船吗?如果配电池,2/3A的镍氢电池还是2S锂电更加合适?有没有经验者推荐下型号?
你说的是比赛的标准。不比赛的话用其它能放进去的电池也可以比如450飞机用的3S锂电。
2。ECO在运行过程中经常会钻水是吗?有了专门隔水仓的船钻水后会自动扶正继续行驶是吗?腾翔的这个船已经做了这个隔水仓了吧?这方面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调试吗?如果需要,怎么调?
没调好的话是比较容易钻水,调好后风浪大了也会偶尔钻水。钻水后是会自动浮正的。一般新船船底都需要精细调整的。
3。据说这个船的进水冷却有点问题,时间长了电机过热,那怎么解决?有朋友说将进水口导槽锉大,怎么锉,有照片吗?
进水的斜口往前开一点
4。操纵有何特殊要求?电池放在什么位置?调整有何要求,如何调整?
电池靠左边放。舵量一一个转向动作船转到位为标准。等边三角形航线。
5。据说这个船的防水要特别注意,那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需要处理那些部位?怎样处理?
舱盖要贴好胶带,轴套管里加满轴承油。(比黄油粘稠度低)

网友:
玩模型不是问出来滴....是自己动手一点一点调出来滴!!!

网友:
已经连续3次下水捞船了。。。。杯具。
不过电子设备没坏过。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使用什么电池?据说用2/3a 7CELL的电池,或者重量不大于120g的2S锂电,手头有的就是4500mah的6CELL NIMH电池组,这个电池组不能直接用于这个船吗?如果配电池,2/3A的镍氢电池还是2S锂电更加合适?有没有经验者推 ...

谢谢老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