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4(上照片)

楼主(2010-07-06):
我的SU34:改用蓝翔的6S-70MM涵道电机,6S-2600MAH电池。

网友:
电池能放进去吗

网友:
6S不比4S的猛,那就悲剧了。

网友:
6S!,多少KV电机啊

网友:
fff

你是两快3S电池 分别给两个电机供电吗  如果是 就肯定没 4S给两个同时共电快

网友:
kV4000的电机上6S电池马上冒烟没话说。

网友:
我晕,6S=25V,KV4000=10W转,楼主,电机怕是抗不住吧!!比涡轮的转速还快!!!70%油门也有7W转!HOHO!

楼主:
第一架SU34空中断翅解体了,才飞了30个起落。昨天又去BUY了一架 。

网友:
解体了 嘿嘿
不要乱玩暴力机

网友:
貌似并联电池对电池伤害很大吧

网友:
 输出同样功率下,高压低电流。电调是肯定没问题的。

另外,输出同样功率下,电机的转速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多少的电压,只要功率一样,电机的转速就是一样的。

因此3s飞 和6s飞,在输出相同功率下,电机的转速是一致的。

比如3s下 su34垂直爬升,需要800w的功率,电机转速是固定的,那6s下,su34爬升,同样是需要800w左右的功率就行了。此时电机的转速和3s下的转速是一样的。

当然了。因为6s 能在很小的油门下就能达到全油门的3s的功率。因此楼主 小心控制好油门。
不然手一快。来个全油门,超过电机的固定功率,那有可能出问题哦

网友:
如果限制油门最大值还是可行的

楼主(2011-01-23):
今天试飞了6S-70的动力,推重比大于1了,试了试吊机,哈哈,动力不错,可惜吊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

网友:
前来升级 请多指教

网友:
关于电池的问题我想到个贴..并联是和两个女人分别做一次.那串联不是同时和两个女人一起做??  那不爽死?小心你的JJ精尽人亡啊...

网友:
针好!一个人有两个机机

一个人有两个机机针好!

网友B:
70的用的单发?

网友A:
双70涵道,6S-2100KV电机

网友C:
F-22好大的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