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螺丝刀头磨平,能否买个什么工具装电钻上当电磨用,以达到上述目的?

楼主(2010-07-06):
我的内六角螺丝刀头有点花(约 2mm)
我想把头上这 2mm 磨去,这样螺丝刀就跟新的一样了

但螺丝刀材料太硬,我用锉刀挫了半天,可效果不大。
手里只有把 BOSCH 电钻,
请问我是否能买个什么工具装 BOSCH 上,把电钻当电磨用?
对工具不熟悉,望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螺丝刀用电磨了,产生的高温,可能把你的螺丝刀费了,希望你自己考虑清楚再施工。

网友:
磨完之后,肯定还有虚量,容易把螺丝挤圆了,换一把吧

网友A:
买个磨头就行了。要是怕退火就买个油石或者金刚石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磨头就行了。要是怕退火就买个油石或者金刚石锉刀

油石就是磨刀石吧? 那玩意磨得动工具上的高速钢吗?

楼主:
我用钢丝钳把头剪了 2mm,不过剪的头不是很平,
需要磨头(有这种东西?装电钻上用的?)来处理下,
到时用湿毛巾把螺丝刀包起来,应该不会太高温吧?:loveliness:

网友:
大不了用水冷却,小心别触电就行了

网友:
买个磨头两三元一个

网友B:
买把金刚石锉刀吧,除了金刚石不能错以外,其他不管什么都能锉,不会过热退火,对你来说要比买什么磨头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把金刚石锉刀吧,除了金刚石不能错以外,其他不管什么都能锉,不会过热退火,对你来说要比买什么磨头强的多。

谢谢,这玩意多少钱一把?

网友:
在淘宝上搜索一下:“金刚锉”。。。应该可以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玩意多少钱一把?

也就十几元钱一把,好像是7寸还是5寸的。

网友:
et用金刚锉吧,大约10元

网友:
占个楼,回去给楼主拍下我自己做的手电钻的砂轮,我一直用他们来做电砂轮用。
不好意思,前几天相机读卡器坏了,无法考出图片来。
这个是我做的用在电钻上的,代替砂轮用。给各位一个参看。

网友:
用金刚石工具是最高效的,用水冷却可防退火

网友C:
我更新图片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更新图片了,呵呵

谢谢,呵呵。
你自己做的?。。

网友:
温度不是很高,不用怕退火的
搜索一下T型磨头,几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呵呵。
你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这样一个手电钻可多用,钻、磨两不误。我一直用它来磨家里菜刀。但是要小心,因为摩擦温度高,容易把钢烧成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