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油门中位悬停和锁尾调整

楼主(2010-07-06):
最近在研究这2个设定,所以想请教大家一些问题和自己的调机心得.一个是油门中位悬停调整,另外一个是450的锁尾调整.
1.油门中位悬停. 请问大家来调整450油门中位悬停时,是不是主要是通过设定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中值来实现油门的中位悬停? 是不是再配合上HOV-P和 HOV-T 2个微调?
2.锁尾. 请问大家来调整450锁尾时,是不是主要通过调整
陀螺仪
感度来实现?? 还是通过调整加速混控来调整?
3. 450混控的调整. 大家一般如何来设置十字盘的混控直?

网友A:
1油门在50%的时候悬停螺距+5
2感度是一方面,还有中立点,陀螺正反向,左右行程量。
3CCPM的120度,一般默认是60%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之和自己的感觉就好,还有循环螺距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