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温度保护(过温保护)功能可以选择开启或不开启吗 ...
电调的温度保护(过温保护)功能可以选择开启或不开启吗?

楼主(2010-07-06):
如题 电调的温度保护(过温保护)功能可以选择开启或不开启吗?
玩3D特技动作时 如果进行过温保护 会导致飞机下掉 所以问能否在特定情况下关闭此保护功能
谢谢 在线等答 案

网友A:
关不掉的。只能选择温度过高的时候降低功率选项。

楼主:
没有那种可以关掉的电调吗?

网友B:
这个还是不要关的好,高温下MOS管很容易坏而且自身功耗增大。
然后单片机如果也高温也很容易跑出问题的。
楼主3D能把电调弄到高温保护是不是哪里有配置或者调整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给我答疑解惑: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