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 求助,请高手们帮帮我~~~~~~~~

楼主(2010-07-06):
我的CB180最近出了一个问题,油门已经推到了100%,可JJ无法输出足够的动力起飞~~~~~~~~~~
新换了接受机,应该可以排除接收的问题了,
电机
也没问题,现在就剩控了~~~~~~~~~~~请高手指导指导啊~~~~~~~~~~~~~~~~~~~~~

楼主:
自己帮自己顶~~~~~~~~~··

网友A:
原来飞的好好的?最近才出的问题?电机飞了多少个小时了?

网友A:
有刷电机寿命很短啊

网友B:
肯定不是接收问题,估计是电池问题,有没有换新电池试下?

网友C:
换大齿轮。

网友D:
会不会是大桨? 换一下

楼主:
电机有100多起落了,但前几天正常工作
电池是原厂的 每快50起落左右
大奖是新的,大齿没扫~~~~~~~~~~~~~我怀疑遥控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换电机吧!改无刷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网友E:
基本可以判断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顶一下,求助啊~~~~~~~~~~~~~~~~~~~

网友F:
应该是电机太热的问题,每飞完一块电池后,休息到电机凉了,再飞第二块电池,这样要好一些。

网友G:
检查下桨,是不是安装有误

网友H:
控里负责油门的相位器 转个角度 调大一点 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 帮助,这几天忙XX,等周一考完我就动手~~~~~~~~~~:loveliness:

楼主:
考 试 都被X了 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