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钢铁侠2里面小辣椒桌面上那个永动摆件

楼主(2010-07-06):
前段时间在电影院看了钢铁侠2,电影里有一段是钢铁侠去找他的助手小辣椒谈事情,然后看到小辣椒桌上有一个4根小棍组成的永动摆件,转起来让钢铁侠很是头晕!!当时我在想,这电影放完后这个摆件一定会出名!!
今天忽然想起这事来,淘宝上一搜,这东西居然卖到2400元!!美国网站上的价格是240美元,没想到这么贵,据了解这东西还是要上四节电池的,看似简单的东西里面确不简单,发这贴让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下,有材料,有加工能力的同学们最好能山寨出来!!  然后就是批量生产,这东西国外卖240美元,咱卖24美元,还怕没人买吗??

从图上看用的是黄金分割点固定,如果在底座内加电机,用皮带转动到支点的顶点,各关节用微型轴承,这东西应该难不到各位专家

就看谁能第一个做出来了!!

楼主:
也可能在三角的顶点上直接用微型电机,比如手机里震动的电机,这样节构会简单很多

网友:
专利的东西,你出口山寨直接扣掉

楼主:
哦...也是啊!!  不过目前我是没那能力批量生产,先看看大家对这东西有什么反映,有喜欢的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制作方法,必竟一个人想不如大家一起想来的快

网友:
请问 这个摆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英文名:swinging sticks kinetic energy sculpture
翻译就是“摆动棒动力摆设”

网友:
是磁棒吧,有这么厉害!

网友B:
貌似是用的磁动力。。。不是带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用的磁动力。。。不是带传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 很久以前的 设计

就是在底座上加一个电路 控制一个电磁铁  摆件有一端应该有个小磁铁

当磁铁通过垂直面后 电磁铁 立刻产生一个 同向的 斥力 这样就会给摆动臂一个推力 加速摆动 回摆时同样时通过最低点时再做推加速 反复几次之后 就会越摆越高

还可以把电路做成 间歇的 这样就会摆动几次之后 向反方向转!

网友:
是用磁场的吧

网友:
用磁场的,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早年的科普书上,有现成的电路的
需要做的话,找我

网友:
电子挂钟的摆锤也是电磁场原理

网友:
当初看钢铁侠2的时候也思考过问题,没想到在这又会看到这问题!

网友:
国外电器商店了很多这种创意的东西 很好玩

网友(2010-08-10):
长见识了,还不错的艺术品

网友:
是混沌摆啊

网友:
下面应该有磁铁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永动机……@#¥%%&*@¥#%#¥@)**&()(*
我还以为是真的……@3@¥#(*)()@*¥#¥()
原来是道具……

网友(2010-09-15):
永动摆件

钢铁侠2里小辣椒桌上那个永动摆件,如意摆,混沌摆,我们批量生产进行中,可以加我QQ583979762交流!

网友:
原来楼主也注意到这个东西了啊,

网友:
求制作过程~~~!

网友(2010-12-11):
混沌摆制作方法
取一根光滑的长棒,棒的长度例如1米(或者更短,如取短以下按比例缩短),在其黄金分割点即0.618处钻孔(记为A孔),在其靠近0.618处钻孔的金属棒端钻孔(记为B处);
然后取0.618米长的同样金属棒在其黄金分割点0.618处即0.618*0.618=0.381924米长处钻孔(记为C孔),将B孔与C孔用钢针相穿连接,将A孔用钢针相穿固定于支架上。如图:
最简单的混沌摆已经做成!
在简易的混沌摆摆动停止后根据其停止的位置用2块铷铁鹏磁石分别同级互斥对应。(磁石可以通过黏贴或者棒中钻孔植入设备中,接近平衡的时候同级互斥产生斥力后不平衡状态重力主要起作用,循环往复最大限度的克服摩擦力),然后调节磁石位置或者磁力大小获得最佳平衡状态,这个交替利用地球吸引力及磁铁互斥的混沌摆即可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