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锅问题 ,大家来聊聊!

楼主(2010-07-06):
正飞的刷锅基本上飞的有点样子啦,但是还是觉得细节方面欠妥当,反正直机路漫漫,以后再慢慢修饰吧,现在会四种刷锅,正飞头朝上顺逆时针,正飞头朝下顺逆时针,感觉就是前进,后退航线顺逆时针的高级版
        记得以前看过个帖子,有人说正飞有八种刷锅,不知道还有四种是怎么做出来的?个人感觉后退航线只能演变为两种刷锅,机头朝上顺逆时针,前进航线也一样,只能做机头朝下顺逆时针!反正我试了一下,没法做出机头朝下的后退刷锅啊!
    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说说!或是有这方面的视频,发个链接来看看!

网友:
沙发??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不要把刷锅理解为前进或者后退航线的演变,这些说法虽然比较接近,可以用来初步地练习尝试,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要正确地作出动作,一定要正确地理解动作。
其实刷锅,还是航线类动作,只不过是侧飞圆周航线罢了。之所以比一般的航线难,是因为:
1. 对尾舵机和陀螺要求较高
2. 侧飞的时候要把“侧面”假想为“机头”,所以飞机姿态不容易观察(尤其是转向自己的时候)。

练习的时候就当一般航线来练习,练习刷锅类动作能加强你对 副翼 和 升降舵 的综合控制能力,消除控制习惯的“盲区”。
圆周航线类动作一共有16种:
正飞:
前进逆时针,前进顺时针,后退逆时针,后退顺时针,头朝上刷锅逆时针,头朝上刷锅顺时针,头朝下刷锅逆时针,头朝下刷锅顺时针
倒飞:
同正飞

16种动作是基本功,打下扎实的基础后,自旋类动作入门就很快了。

网友:
楼上的哥们要涮出类似铁桶锅才算会了,如果涮出平底锅,其实还是航线类动作,不叫涮锅,探讨。。。

网友:
技术过关了,想怎么刷怎么刷
刷底较深的铁桶锅就是倾角较大的圆周航线,刷平底锅就是倾角较小的圆周航线。都是航线类动作,一样的。

网友:
不一样的,回头你飞飞就知道了

网友A:
我又不是没飞过,
从圆周较大倾角较小的平底锅,到几乎定点的锥形刷锅我都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刷锅理解为前进或者后退航线的演变,这些说法虽然比较接近,可以用来初步地练习尝试,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要正确地作出动作,一定要正确地理解动作。
其实刷锅,还是航线类动作,只不过是侧飞圆 ...

支持

网友:
倾斜角度大的刷锅飞行速度相对较高,对舵量要求更细腻~

网友B:
不要把刷锅理解为前进或者后退航线的演变,这些说法虽然比较接近,可以用来初步地练习尝试,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我认为上面这句话是错误的~~~

网友C:
刷锅===侧面圆周航线。

开始时,侧面平飞,慢慢转,让飞机保持侧面前进。慢慢地转一周,就是平底锅。

后来,速度逐渐加快,你发现再想转弯,就得把机体倾斜起来。这时,自然演化成圆椎。

练到非常快的时候,油门较大,整个机身几乎垂直地面,刷成近似圆柱形。旁观的人会觉得这种视觉效果非常神奇。这时,大家就忘了它是由简单的侧飞演化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锅===侧面圆周航线。

开始时,侧面平飞,慢慢转,让飞机保持侧面前进。慢慢地转一周,就是平底锅。

后来,速度逐渐加快,你发现再想转弯,就得把机体倾斜起来。这时,自然演化成圆椎。

练到非常快的时候, ...

恩  是这种感觉  !个人认为飞机的倾斜角度和油门有关,倾斜角越大,油门就要越大,要不然会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是没飞过,
从圆周较大倾角较小的平底锅,到几乎定点的锥形刷锅我都飞过。

看来几天不见你又搞出几口锅 。

网友:
理论指导+具体实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把刷锅理解为前进或者后退航线的演变,这些说法虽然比较接近,可以用来初步地练习尝试,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我认为上面这句话是错误的~~~

呵呵,侧飞航线就是侧飞航线。混为一潭对自己练习和理解没好处

从运动的角度来看,飞机运动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 大桨圆盘平面 的运动,可以完全无视机体。但如何控制呢?那就要看机体的方位(方向舵),否则一个光是一个 大桨圆盘平面 是没有方向的。

所以直升机的练习就是当机体在各个方位下(方向舵) 如何地自如控制 大桨圆盘平面的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锅===侧面圆周航线。

开始时,侧面平飞,慢慢转,让飞机保持侧面前进。慢慢地转一周,就是平底锅。

后来,速度逐渐加快,你发现再想转弯,就得把机体倾斜起来。这时,自然演化成圆椎。

练到非常快的时候, ...
又学习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侧飞航线就是侧飞航线。混为一潭对自己练习和理解没好处

从运动的角度来看,飞机运动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 大桨圆盘平面 的运动,可以完全无视机体。但如何控制呢?那就要看机体的方位(方向舵),否则一个 ...

问题是,你从前进或者倒退航线变换练习成刷锅,远远要比直接练习刷锅动作要容易的多。
你自己也说了,区别就在于舵面的不同。那说成是前进或者倒退圆周的变形体有何不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完全当侧飞航线来练习,就练习前进后退航线一样练。

网友:
正在练习中,有点感觉了

网友D:
明白了 锅是由平面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