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的机器 怎么自己做点火的!

楼主(2010-07-06):
求高手提示!

网友:
1。5V一节双鹿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火头怎么连接啊! 找个什么东西能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手提示!
我是这样的。用一节镍氢或镍镉电池,两片磁铁,一对鳄鱼夹子。

Resize of 新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