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第一次玩固定翼~

楼主(2010-07-06):
鄙人以前一直玩的是直升机~最近同学送了一架艾特4痛的固定翼~里面配置是30A有刷电调, 有刷
电机
,原带的的是9.6V镍氢
电池
~ 因为我平时飞直升机 只有3S和2S的电池,没有9.6镍氢电池,想问一下,要是用锂电池,应该用2S还是3S的呢???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改装成无刷配置吧

网友B:
换个电机用无刷 不贵

网友:
都什么年头了,还用有刷!

网友C:
玩飞机之前呢,多潜水,你就知道该怎么改了。

网友D:
3S可以的,注意重心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改无刷肯定是要改的啦! 只是现在手痒想先飞起来啦~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