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首飞成功!

楼主(2010-07-06):
http://player.ku6.com/refer/oyiih9454i0cpCJN==.html
呵呵。。。天上差点失控了,一度遥的太远有两秒钟的信号中断,不知道是不是飞机电池快耗光的缘故。。。。本来是带着必炸的决心去的 ,落地后又调整了副翼。。总共飞了三个起落。。。。感觉动力小了些,基本上滑跑了四十米才拉起来,眼镜蛇动作拉起来后无法后翻,又收油放下来了。。。还有就是基本上要全油门飞。。。。。。

楼主:
再来一段降落的,其实这会儿已经快没电了。。。落地后都无法滑跑回来了。。。 http://player.ku6.com/refer/HyYbR4p_GuON_kF8==.html

网友:
http://player.ku6.com/refer/oyiih9454i0cpCJN==.html

网友:
http://player.ku6.com/refer/HyYbR4p_GuON_kF8==.html

网友:
场地不错,山东?

网友A:
技术好  这个飞机的涵道咋这声音啊

网友:
帮老乡再顶 俺的SU 34还没起飞呢 最近一直出差在外地 看你飞的心理痒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好  这个飞机的涵道咋这声音啊

其实这架飞机的东西全是原配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电调,控,舵机,涵道风扇等等,无非是组装要仔细些,尤其重心位置和舵面的调试,怕主翼受力过大,用碳棒在下面做了加强。。。这是我的第一架飞机(原来连螺旋桨的都没玩过),苦练了半个来月的模拟器 。。。至于声音么就一般般了。。呵呵。。也不算什么技术问题。。。还有就是感觉苏27的降落比较好操控,可以大仰角降落,原因自我分析认为:一是重量不大,降落前可以完全收油;二是升降和主翼面积大,有一定的滑翔能力。。。。。。

网友:
  厉害  这架飞机哪买的呀 能给个传送门吗?

网友:
涵道机不错啊!

网友:
后掠翼带边条的机都是大迎角着陆

楼主:
再给我的苏27上两张靓图。。。要是能改大一些动力就好了,诸位有什么妙招?

网友:
涵道机不错啊

网友:
这架飞机哪买的呀~

网友B:
LZ第一次飞就降的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第一次飞就降的这么漂亮

谢谢LS的谬赞。。。。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不过飞行的感觉真的很爽啊。。。

网友:
看得我心里直痒痒 中毒了

网友C:
楼主换无刷电机吧 kv4000左右的 B2040 保证你动力爽 电池用2200 20C的就可以

楼主换个无刷电机吧 kv4000左右的 B2040 保证你动力爽 电池用3s2200 25C的就可以
原配的动力拉力在450克左右 换了会到850克以上 更换动力后起飞重量可能会增加100克到870克

网友:
LZ有图纸吗??我想做一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个无刷电机吧 kv4000左右的 B2040 保证你动力爽 电池用3s2200 25C的就可以
原配的动力拉力在450克左右 换了会到850克以上 更换动力后起飞重量可能会增加100克到870克

多谢兄弟了,这款原配是双涵道风扇的,原起飞重量在780克左右。。。要换也应该是换两台KV4000的电机,不是一台对不对?还有原配的电池就是11.1V,2200的是不是可以支持新电机动力?换了后飞行时间是不是比原来更短了?。。。。换了以后电调和接收器还用换么?谢谢!!!!!!!!!!!

网友:
4800KV的更爽,就是费电啊 电调40A就够了。3S飞

网友:
问一下,LZ你的舵机和接收器是在哪买的啊??要多少银子??

网友D:
你的涵道声音绝对有问题,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你的涵道继续有这种声音很快就会完蛋!
这声音已经不只是普通震动了,是超级震动和共震产生的!
我之前的A10也是这种声音后来整个涵道空中解体了...........

网友:
楼主 这是山东哪里啊 我也是山东的 想去 而且我也是涵道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涵道声音绝对有问题,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你的涵道继续有这种声音很快就会完蛋!
这声音已经不只是普通震动了,是超级震动和共震产生的!
我之前的A10也是这种声音后来整个涵道空中解体了...........

有这么邪乎么?我这可是第一次飞啊。。。。地面给大油测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震动呀?另外检查也没发现风扇叶片在旋转的时候和涵道有摩擦呀?。。。再飞飞看吧。。。。希望没事就好。。。不过大家说了后也感觉好像声音和别的涵道有点区别,好像有点声嘶力竭的感觉。。。。。。。。

网友:
听声音真的有问题,转得很不顺。LZ技术不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su27那里卖?

网友(2015-10-16):
我啥时候才能飞涵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个无刷电机吧 kv4000左右的 B2040 保证你动力爽 电池用3s2200 25C的就可以
原配的动力拉力在450克左 ...

哥们!你连这飞机的配置你都不知道就支招! 这是双64涵道的SU27 原配的群戏64涵道电机就是4500KV的! 1050的推力!

网友:
楼主你是在王者之心那里买的这个飞机吧!我 也买了一架双64涵道 3S电池飞
这个飞机在试飞的时候有如下问题!飞机起飞全油门滑跑距离过长最少要50米!
第二飞行时基本要用全油门飞!
解决或是改善的办法如下!
你用的是固定起落架的话你可以将起落架的角度掰掰让尽量前倾必要时可增加三角结构加强强度,让飞机后轮更加接近飞机重心这样飞机的起飞拉头距离将缩短,其次是使用襟副翼混控,在起飞的时候将两边副翼下倾20-30度,起飞拉高后即可回中。降落时也可以。第三机背的电池设备仓开口子进风冷却电子设备并同时增加进气量。
至于天上平飞时的油门!这个没办法!最好全油门飞!只要你电池质量过关,机背舱盖开了口子冷却,你放心设备绝对不会烧坏或是过流过热保护。实测3S 5200电池在天上也就3分多钟就完了!! 你用2块2200电池的话安全飞行时间大约在2-2.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