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数股数匝数是什么

楼主(2010-07-06):
T数股数匝数是什么。这三者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也,那位大侠前辈好心人帮忙解说一下吧

网友A:
T数就是电机绕组的圈数。圈数越多,KV越低,达到同样的转速需要的电池越多(电压越高)。圈数越少,KV越高,达到同样转速的电池数量越少。匝数和T数是一个意思。股数是指绕组可以几股线并联同绕。比如2根0.5mm直径的漆包线同绕10圈。有种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双线并绕相比单股的高频内阻要小一些。电机驱动的更顺滑一些。但没有单股的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T数就是电机绕组的圈数。圈数越多,KV越低,达到同样的转速需要的电池越多(电压越高)。圈数越少,KV越高,达到同样转速的电池数量越少。匝数和T数是一个意思。股数是指绕组可以几股线并联同绕。比如2根0.5mm直径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B:

T数和匝数不一样吧。我听人说T数越低速度越快。也就是KV越高。
我们老师说电磁铁匝数越多磁性越强,那么匝数越多扭矩就越大,对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股数不难理解。就是2线并绕或者3线并绕。
= =所以我就认为 匝数=股数×T数。
我是这样理解的。 到底谁对啊

网友:
一圈等于一匝

网友:
1T=1Turn=一圈=一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