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丝杠弯了如何搞直?

楼主(2010-07-06):
做了一雕刻机 用的是1604的丝杠现在不小心压弯。约么着直了直装上还是弯如何做才能搞直,请教各位朋友。

网友:
我是路过的
不懂
下面接

网友:
一头用虎钳夹住,另一头套根铁管轻轻扳。。:loveliness:
版主38就这么干过!!

网友:
用软介质,木头垫住,然后上方用木方顶住用锤子敲,基本可以效直,但是只能是肉眼观测的......,切记不要用硬质的东西接触或者敲击

网友A:
除了楼上的扳和敲

1、千斤顶或螺丝D个矫直机

2、上车床,手动卡盘旋转,找到弧度顶点,低速档锁紧,中托板压过去

网友:
2套方案 搞过,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楼上的扳和敲

1、千斤顶或螺丝D个矫直机

2、上车床,手动卡盘旋转,找到弧度顶点,低速档锁紧,中托板压过去
这办法好。。。。。

网友:
怎么搞直是简单的事情,知道哪里不直才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