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动力加过一半时尾桨左右摆动,希望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0-07-06):
450炸机后修理完毕,试机时在油门过半后要起飞时,屁股就开始摆动,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尾轴是否弯曲.

网友:
配合好螺距油门曲线,或者干脆降点感度试试

网友:
1尾轴弯曲 2感度偏高 3机机震动 4有暗病 5有很多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很好修的!我怕射尾桨!

楼主:
谢谢各位的高见,我总算有了方向,慢慢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