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信号线上的磁环有什么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0-07-06):
应该放在靠近电调端还是接收机端?

网友:
好像抗干扰

网友:
还像靠近接受机端 !

网友:
穿在信号线上就可以了,就是个电感,过滤掉高频杂波

网友:
凤凰的放在离电调近的地方,好鹰等国内的放距离接收机近,ZTW干脆不放,自己选择吧,我用示波器看了,放哪里都差不多,比不放好一点。

楼主:
谢谢,问题是哪来的高频杂波?  电调产生的?

为谁过滤?  接收机?

楼主:
ls的回答也太简洁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是哪来的高频杂波?  电调产生的?

为谁过滤?  接收机?

杂波来自电调上的开关BEC,因为开关DC-DC(BEC)工作在几百KHZ以上频率。高速开关信号含有丰富的谐波成分,干扰频率覆盖到几十到几百倍开关频率上,还有PCB分布电感和电容产生的谐振,这些信号主要以共模方式通过辐射和BEC导线传导干扰接收机,造成接收机灵敏度降低或者直接干扰接收信号输出,表现在舵机出现抖动,也会让接收机接收距离变近。

网友:
我炸机找不到了。有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看来电调真是个干扰源,应该离接收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