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设置不烧水冷主轴

楼主(2010-07-06):
 可能是我笨的原因,我买了个1.5的水冷主轴,连着烧两回了。这回又发到厂里修好了,但这回再也不敢试了,请问大家,变频器怎么设置才能最大的降低烧主轴的概率呢。

我有两个变频器,都是220V的,在咱们坛子里收的。一个是1.5KW的爱得利的,一个是2.2KW台安的,这两台一个烧我主轴一回。基本设置都是输入50HZ220V,输出是0-400HZ,电流都是设置在6A,主轴就是6A的,反应情况就是频率上不去,老卡在20HZ左右,一会就冒烟了,哎...........烧晕了我了

网友A:
最高电压、频率和转折电压搞好

网友:
同情LZ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帮顶,再坐坐沙发!!
嗯,坐了个藤椅!!

网友:
先把你的最高输出电压设小点,把转矩提升设到最小!再去调其它参数!

网友B:
基频设到400Hz!

网友C:
1是改基本频率2是改最高输出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电压、频率和转折电压搞好

输出的最高电压是调到220V的,但什么是折转电压呀?变频器说明书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频设到400Hz!

是设置成最小频率0——最大频率4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改基本频率2是改最高输出频率

基本频率是那项呀???最高频率我是设置400HZ,我买的变频器是0—400HZ的

网友:
你的变频器说明书我没有!贴一个我的!把CD002设到400!

网友D:
一般电机在基频下是恒扭矩,基频上是恒功率,普通电机工作在50HZ下,所以基频就是50HZ,在50HZ以下时电压是比例下降的,超过基频时电压不再增高,水冷主轴基频一般300-400HZ(查说明书),如设成50HZ,在50HZ时电压就达到了220V,正确应把基频设成400HZ,在50HZ时电压只有27V,就不会烧电机了。

网友:
我300HZ用,很正常的。我的是800W

18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机在基频下是恒扭矩,基频上是恒功率,普通电机工作在50HZ下,所以基频就是50HZ,在50HZ以下时电压是比例下降的,超过基频时电压不再增高,水冷主轴基频一般300-400HZ(查说明书),如设成50HZ,在50HZ时电压就 ...

学习了!

网友:
转折啊,就是到了那个频率,电压转折啊。
比如,你可以设定100hz时,输出2v:loveliness:

楼主:
哥几个给看看吧,我把这两个变频器的说明都上传一份,大家给看看怎么弄。我的水冷主轴是1.5KW的,频率是0—400赫兹的。我是真晕了,怕了

文件名: 爱得利AS变频器说明书.pdf
描述: 爱得利AS变频器说明书.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b759beb-8917-11df-a41b-0015c55db73d/

文件名: 台安N2变频器.pdf
描述: 台安N2变频器.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b927ba3-8917-11df-98c9-0015c55db73d/

网友:
爱得利AS
把这个改成400

网友:
N2把这个改成400

先不接电机!用变用表测一个输出电压是否跟频率成正比,频率到400Hz时电压为220V低于400Hz时输出电压
应该小于220V!

网友B:
不知是否正确,所以先不要接电机!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试过   电机高频率时  非常正常  转低频後(1 或2HZ  )  电机转速变慢 ......正常
但由低频调较频率变高频时  电机转速上不到  又会有异声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正确,所以先不要接电机!

呵呵,那我先等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试过   电机高频率时  非常正常  转低频後(1 或2HZ  )  电机转速变慢 ......正常
但由低频调较频率变高频时  电机转速上不到  又会有异声发出?

烧的两回都没上到高频,第一回是刚转起来也就在两三百转时就冒烟了,第二回是上到20HZ时候坚持了十几秒才冒的烟

网友:
该不是没加水冷吧???
要不先用耦合变压器试试电机,再用普通电机50Hz试试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