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了 上视频视频

楼主(2010-07-06):
我用的是  GY520的陀螺仪    尾巴舵机是 9256   可是 设置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视频是全段时间的    我现在已经把陀螺 控上面的 都设置了一遍

中立点也调了   行程也没有问题      同时 陀螺换到 450上面能锁上   在油直上面就不行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小韩是新手    这个问题 已经两个月了    油直飞不了   450已经 能飞了

在从新设置以后     飞机的 尾巴漂移的速度 没有视频上面的快    可是还是飘   而且尾推的 特点是一样的
   上面的视频  是打左边   它自己往右边跑

现在从新设置以后      尾巴还是飘     陀螺仪能修正   可是 感觉  跟上面的视频一样  不过 问题没那么严重

尾推往左边打  可是 还是回跑回到一个点上面

现在的尾巴能修正   可是  给的螺距不够     不管怎么打舵  最后还是回到一个点

网友:
你一通电就这样了吗??

网友:
震动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520的灯应该是红灯恒亮的! 貌似你的是紫灯!?  看花眼了???? 我的600N!只有随着油门的不断加大! 才会频闪紫灯!那是陀螺的纠正信号表现!    。。。。

网友:
一是调尾舵机杆,如果 调连舵机哪根,就是调长一点,如果是调尾管下面的,就是调短一点,一次半圈或者一圈调,
二是调舵机起止行程。在调的,尾动的非常小的时候,可以在控设置里的TRAVEL ADJUST里的RUDD项,一点一点调的试试,

祝早日飞起来。

网友:
你的是锁尾还是非锁尾模式?就像LS所说的520的灯应该是红灯恒亮的!纠正信号时是紫灯闪烁(打方向也是)。还有就是中立点和连杆。中立点偏移紫灯也是闪烁的!你先确定亮的是什么灯,然后再一部一部找问题的所在!

网友:
刚才又看了遍视频,感觉是设置的问题,不过我不能够完全确定!首先灯还是不对,主悬翼不转应该是红色才对(1:10时主旋翼未转,但灯是蓝色,也就是非锁尾模式)!转时是紫灯闪烁,因为会产生震动,所以陀螺会开始修正,这时才会紫灯闪烁(打方向也是)。油机的尾舵机摇臂和球头安装控应是13.5MM(520说明书中是这样,其他的陀螺不知道是不是也这样)。尾舵机中立点居中时,尾桨控制滑块也应居中,尾桨螺距应是0度!

网友:
皮带没有装反吗?

网友:
陀螺仪重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陀螺是红蓝快速交替的  只要启动了就是这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    视频里面的尾推是我用控打的舵  自己又跑回去了
0°?可以吗?他们说 不能零度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陀螺是红蓝快速交替的  只要启动了就是这样   不知道什么原因    视频里面的尾推是我用控打的舵  自己又跑回去了
0°?可以吗?他们说 不能零度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重新设置下陀螺仪!飞机不动的情况下红蓝交替是不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设了几次了  好像是震动大造成的  不能消除   不过我在450上面能飞 同时 看到别人的 发现 也有我这个问题 不过不影响锁尾   不过不知道我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的陀螺设定有问题。

我们都是红灯锁定。打舵才是蓝灯。
你现在是非锁定模式当然慢慢飘了。多看看520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
坛子里有GY520的设置视频介绍! 一目了然!

网友:
中立点没设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