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柏通距离那么近???

楼主(2010-07-06):
在飞翔买的1000mw 1.2G的柏通测试时发现在没有障碍物情况下居然超过50米信号就不稳定(遥控什么的都没开),而且要命的是还会突然出现十几秒的蓝屏然后又正常,这哪敢用来飞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我的800mw1.2G 原装天线空旷地地面距离也有100米。

网友:
楼主  1W的功率 如果天线没有接好 或者曾经有过没有接天的试鸡  都有可能烧功放管  建议测测功没有功率计率可以测电流 但是不是很权威因为天线不谐振的情况功率 出的少

网友:
要平板 原装天线空中距离2km

网友:
楼上的签名请改成 期待被包养的单身帅哥,哈哈

网友:
经过鉴定 楼主的柏通发射机 装直升机上没有加散热块  已经烧掉, 所以造成距离只有50米
返厂免费维修。  建议加上散热模块 就好了
固定翼飞机上可以不用加装散热块, 因为有气流可以帮助散热,但是地面上要注意不能开机超过3分钟。  本人的1.2g 1000mw 无散热模块 用了10个月, 几十次FPV飞行 完好无损

回FOX, 外星人养我

网友:
你黑我,拿1W的飞直升机,汽车的倒车那种都够了

网友:
烧坏还能传30米

网友A:
烧掉当然可以传50米, 还是有图像的。

楼主当时买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直升机 没说,不然 800mw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掉当然可以传50米, 还是有图像的。

楼主当时买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直升机 没说,不然 800mw足够了

强烈谴责!瞧不起我们玩直升机的啊?
我要买个800w的放直升机上,然后飞到你家门口扔一坨米田贡

网友:
直升机200mW就够了,10分钟能飞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谴责!瞧不起我们玩直升机的啊?
我要买个800w的放直升机上,然后飞到你家门口扔一坨米田贡

你跟他说米田贡,他不一定知道的,朋友是浙江宁波那边的

网友:
我有一个柏通2.4G的发射,就连传一米都有困难,大多数是没信号,不知哪里有修的

网友:
旺旺叫我 我帮你厂家修 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谴责!瞧不起我们玩直升机的啊?
我要买个800w的放直升机上,然后飞到你家门口扔一坨米田贡

直升机没必要用1000mW的发射, 直升机本来飞不远, 你能飞到10km以外去吗?
而且1000mw发射对直升机的陀螺仪舵机 等干扰比较厉害

楼主:
  我只要求1km,不用10km,但现在100m都不行

网友:
不是给你地址了么

网友:
直升机就用我买的那种绰绰有余,只有6G重,直升机要求重量轻。

网友(2010-08-30):
我的情况和LZ差不多
接收放在2楼窗台
自己拿着发射和摄像头往外走(原装天线)
没有建筑物遮挡,但脑袋上方一直有不大的道旁树
回来看录像
大约超过十几二十米画面就开始闪,不超过50米就闪得眼很难受了,但是一直到100米还有画面,只不过还是闪。再远就是一级路了,来往车很多,就往回走了
不晓得是不是也烧了?
设备是收的一模友的,据说是黄金眼的栢通1.2/1.3 850mw的,此模友曾用此设备放在车上玩过

要是烧了有地修吗?

网友A:
地面测试不准的, 直接上天飞 原装天线 1.2g 800mw 差不多可以2km 不过不稳定 会闪动
如果达不到100米  就烧掉 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测试不准的, 直接上天飞 原装天线 1.2g 800mw 差不多可以2km 不过不稳定 会闪动
如果达不到100米  就烧掉 可以修

回头我就上天试试~希望没烧

网友:
我也闹不明白!我的2.4g700MW的图传100米内就闪,我后来买了9DB的全向天线,效果没有一点改变。郁闷啊!为什么入了FPV就这么难啊?

网友:
我的闪那叫一个严重啊
一直盯着看的话 眼镜都疼
明天不下雨的话上天试试
希望能好用
阿门

网友:
要不闪 平板才可以

网友:
米田贡 你能装上飞机来照片我顶死你

楼主:
原来发射器上的线剪过了就懒得寄修了,买了罗美的1000mw再试试,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