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伺服型车铣床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0-07-06):
有一日突然想用一个大伺服
电机
直驱主轴(能买得起多大的就用多大的),转速3000转,刀架上放一个能转90度的铣头,这样车完东西后直接在外园上刻字,或是在端面上钻孔(法兰盘)就方便了,哪位高手能D一个啊。

网友A:
能直接作刻度盘了

网友B:
直驱可能不行,解析度不够,我每转2000步都嫌不够。再者,伺服锁定力矩和低速力矩不够,理论上就不好实现。

网友C:
应该是伺服主轴,不是驱动用的伺服电机,不过此类电机可不便宜。

网友D:
偶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6332&highlight=

楼主(2010-09-21):
XWDWY改的真好,忘记咪咪说的直驱锁定力矩不够,但是我有两个27N.M的电机,在停止时我用手拧都拧不动,放在车床主轴上不会自己转吧。我想最好用33-50N.M的做个主轴,力量一定很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