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旋头修复,不用回复就能看!

楼主(2010-07-06):
260旋头是比较容易炸断的配件之一,不花一分钱就能修复,而且永不再断!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4928&highlight=%BE%C5
鹰260确实耐炸,但总有炸坏的时候,我的260终于在高强度的飞行中炸坏断了旋翼头的大桨支架,废话少说!上图

这是完整的旋翼头

炸断的旋翼头,钉子上的两个小黑东西就是大桨的支架,断了

先用小钻头开孔

再大钻头扩大,这样孔位不偏轴心

钻头左边是用钉子加工的大桨支架,钻头右边是炸断的旋翼头大桨支架

左边是原装旋翼头,比较一下

装上飞机

再来张近点的

上大桨

炸前机重

修复后的体重

上图比修飞机累多了,试飞发现机机重心向后,用微调修正,呵呵,又重上
兰天,爽呐!

网友:
不错,省米又练手

网友:
不错,我的是用棉签改的。

网友:
我是用铜支打桩加固,外面还是套的原来断掉的塑料头

网友:
顶楼主!这样的改装,的确比原装塑料头强很多!

网友:
嗯,不错,大伙都是这么干的,我的两架 260A 先后这里都挂了,用的 2mm 碳纤杆修复。

但是有个问题:用手钻打出的孔,几乎不可能完全垂直于主轴+精确穿过主轴中心,只能尽量接近。改完后会有小许双桨和抖动,但只要足够接近,完全不影响飞行质量。

业余条件下,推荐用手捻柄上1mm钻头,两头分别找中心钻进去,中央对穿,然后换用2mm钻头扩孔。可获得尽量精确的定位。

网友A:
我也是用棉纤改的,用的那种棉纤是空心塑料棒的,分量更轻,受力大,也不容易折。

网友:
这个好!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棉纤改的,用的那种棉纤是空心塑料棒的,分量更轻,受力大,也不容易折。

网友:
我也推荐个好材料

伸缩式天线

就是老式电视机后面的长天线,现在有些老师的教棒也用这个

取最细的那段,我目测过,直径在2mm左右

好处是,金属的,因为中空的,也很轻,比起塑料来,更不会变形

强度重量都考虑到了,还有个好处就是好找,建议去废品市场找

为了两头美观,不要用剪刀剪,上锯子
为了方便,直接剪刀咔嚓,也无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那东西很少啊,去哪里能弄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