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侧板

楼主(2010-07-06):
打算自己DIY直机侧板,铝板用哪种型号多少厚度的好? 玻纤板呢?
有经验的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铝板不行,我见过用电路板的

网友B:
铝板炸鸡容易变形,玻纤板1.5mm

网友C:
玻纤,碳纤,环氧板

网友D:
我也想用CNC,再用碳板来做,,,但碳板如何装夹?

楼主:
谢谢,选择玻纤板 有什么要求?

网友E:
不管碳纤、玻纤、铝板,每个型号用的厚度肯定是一样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型号的飞机,让我如何作答呢

网友(2011-07-01):
用环氧树脂板.........剪刀....小电磨
美工刀
就能搞点........

网友F:
做好的上些图来看看!

网友G:
别用金属的就行啦 玻纤碳纤都行

网友H:
高密度玻纤吧,硬度够,比碳中不了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