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H发动机连杆问题,大侠以及破拆达人请进……

楼主(2010-07-06):
更换连杆时,突然发现55H的连杆反正是不同的,拆下的时候没注意,所以……

查阅了N多资料也没有介绍,所以想请大侠们帮忙~

不知道照片能不能反映问题,请注意红圈位置,图一、图二都是曲轴孔位,但反正面的开槽深浅不同~

在此谢过~

图一

图一

楼主:
补图,补图……

补图,补图……

图二

图二

楼主:
补图,补图……

补图,补图……

图三

图三

网友:
这个是铸造的问题吧,装上去,不干涉,就没问题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注意过的!   有区别的!  看你这张图! 图片这面是贴近曲轴上的那个凸起桩子的底部!你注意到其底部有一个小台阶! 正好和这一面吻合(这面的铜套内沿是斜坡!) 连杆的上下头好区别吧! 不能装错啊!

网友:
连杆铜套倒角大的装里面

连杆铜套倒角大的面装里面(起蓄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注意过的!   有区别的!  看你这张图! 图片这面是贴近曲轴上的那个凸起桩子的底部!你注意到其底部有一个小台阶! 正好和这一面吻合(这面的铜套内沿是斜坡!) 连杆的上下头好区别吧! ...

哈哈……谢谢你,谢谢你~
就是说把带“斜坡”一端贴近曲轴,让这个“斜坡”和“小台阶”吻合对吧?!
谢谢你,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你,谢谢你~
就是说把带“斜坡”一端贴近曲轴,让这个“斜坡”和“小台阶”吻合对吧?!
谢谢你,谢谢你~
               正解!

网友:
期待这个星期能飞上老猫的600